300plc通讯

楼主(2013-04-26):
现在有两个独立的S7300站,一台是CPU315-2DP通过以太网和上位机通讯,通过DP挂从站!还有一台是CPU315-2DP通过MPI和上位机通讯,通过DP挂从站!通讯传输2个站的数据,不知道如何配置编程!

网友A:
把一个S7A的驱动考到另一台电脑上面,驱动读取那台电脑的数据,用光纤可以、485也可以。中间用交换机连接。

网友B:
上位机也是独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