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相间短路”与“对地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3-04-26):
目前绝大多数变频器应用现场,变频器输出都是直接连接到电机,输出主回路不会加热保等装置。这样一旦电机出现“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的情况,难免会出现变频器炸机的情况(虽然现在变频器具备一定的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根据字面理解:相间短路:电机绕组之间因绝缘不好引起短路;;对地短路:电机绕组直接接外壳了。

大家有没有实际的经验分享,能分析以下2种情况中,变频器可能遇见的情况,以及“对地”和“相间”的区别:

1.变频器在启动过程中,出现相间短路和对地短路;

2.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相间短路和对地短路。

网友A:
个人真心鄙视变频器的说,比机械齿轮差远了。各种使用限制,各种电路污染,各种爆炸威胁。。。。

说是能节能,其实厂家都清楚那是个伪命题!

网友B:
相间短路,工频时的相间电压是380V,对地短路,工频时的接地电压是220V,因此相间短路的电流比较大,单相接地的时候电流比较小;变频时候,电压的变化类似,只是电压有可能变低。不过变频器内部的输出电流有电流互感器检测的,当2个互感器都传出大电流的信号,可以判断出为相间短路,当一个互感器传出的信号为大电流信号,可以判断出问单相接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真心鄙视变频器的说,比机械齿轮差远了。各种使用限制...

 这位兄弟的观点个人认为有点极端了,相对传统的机械、电气控制,变频器控制相对来说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当然说到电路污染和炸机危险,一个是国产变频这一块确实做的差点,主要是EMC测试比较扯淡。另外电气的安装规范方面跟国外确实没得比。

说到节能,有些场合装变频确实是为了节能,比如:风机水泵、注塑机、空压机等。而更多的场合时为了工艺需要,比如纺织、印刷、机床等。当然有得客户直接就是把变频器当软启动用的,启动完成切工频了,那是后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间短路,工频时的相间电压是380V,对地短路,工频时...

 变频器输出U、V、W,主要U和V装电流传感器,W相电流一般矢量计算得知。变频器运行过程中,当W相发生接地短路时,会炸机吗?

我最近遇到一台炸了,面目全非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相间短路,工频...

检测两相理论上也可以保护其未检测相的对地保护;不过有些厂家也不会追求这些细小的成本;海浦蒙特的产品都是检测三相输出电流;可以承担输出短路保护及输出对地保护;欢迎大家对比测试!

网友D:
相间短路,工频时的相间电压是380V,对地短路,工频时的接地电压是220V,因此相间短路的电流比较大,单相接地的时候电流比较小;

网友E:
等待高人的见解,启动和运行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网友F(2013-07-19):
1、变频器原本不姓“节”,什么节电器、节能器之类的称呼都是逐利者加上去的。

2、变频器的调速性能不是机械齿轮箱可以奢望的,简单的实现无极调速,齿轮箱可以吗?

精准的速度控制、转矩控制、能量回馈这些用齿轮箱怎么实现?

网友G:
"相间短路,工频时的相间电压是380V,对地短路,工频时的接地电压是220V,因此相间短路的电流比较大,单相接地的时候电流比较小;"

这可不一定啊!

网友H(2023-05-04):
引用 网友A:
个人真心鄙视变频器的说,比机械齿轮差远了。各种使用限制,各种电路污染,各种爆炸威胁。。。。说是能节能,其实厂家都清楚那是个伪命题!...



用在风机、水泵的场合确实可以节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