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3-04-26):
大虾们,说说普通三相小功率(如5kw、3kw)电机能不能用星三角启动??(只讨论能不能的问题,不是说需不需要)。

网友A:
为什么不能?楼主给个不能的理由先?

楼主:
我用一个3kw的电机做调试的时候,跳三角后电流居然70a,(电流是互感器电流表上的读数),电机差点烧了。

网友B:
4KW以下电机是星接,没法实现星-角启动。

网友C:
小电机本身是星形接法,当你用星三角启动完成后,电机就是三角行接法运行了,电流肯定增大很多的,时间长的话必烧电机无疑,

 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不能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D:
可以当然可以星三角启动,任何一台普通三相笼式电机不管它是星形还是三角接法,都可以根据标牌额定电压更改接线方式,输入改变了的接线额定电压进行星三角启动。如4KW电机星形接法标牌额定电压380VAC,说明电机的三相绕组线圈电压是220VAC的,就可以在连接成三角时在三相220V供电环境下正常使用,这时就可以完全做到正常的在220VAC供电环境下星三角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楼主给个不能的理由先?

网友:
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当然可以星三角启动,任何一台普通三相笼式电机不管它...

 那10kw以上的电机星、三角都是380v输入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以前一直没有留意这个,以为在铭牌上没有特别说明的时候,星、三角接法都是接入38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可以当然可以星三角启动...

那10kw以上的电机星、三角都是380v输入啊?

供电660V星形接法时与三角380v输入输出功率、转速相同。铭牌上显示的γ/Δ 额定电压660V/380V。

网友F:
其实能不能是看你的电源规格来的,铭牌上表明了各种接线方式的端电压。按照要求来随便。说了像白说的。就和你问的问题白问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