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 PID

楼主(2013-04-26):
求助各位,本人有一台5.5KW的富士变频器,想用变频器本身的PID功能控制冷却塔风机,使用PT1OO变送器将温度信号转换为4-20MA。请问变频器内部参数怎么设置,还有就是E40,E41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A:
对照说明书里面有设置输入参数的呀,搞这个必须研究说明书透,看你是用的富士的那种型号的变频器呀,有的是代码,日语。

网友B(2014-01-06):
引用 网友A:
对照说明书里面有设置输入参数的呀,搞这个必须研究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