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直流电机了解啊

楼主(2013-04-26):
1.直流电机电励磁需要几个电源啊 (如需要一个或两个请加以解释)

2.那其他的励磁方式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我现在 有点想不明白了  请各位师父指点一二

3.直流电动机用变频器启动是不是除了可以改变转速没有别的其他的作用了。

 百度上的解释理解不了  最好用朴实的话语来讲解谢谢大家

网友A:
有的以永磁体来做励磁,有的用电磁作励磁。总体来说,基本上都只需要一个电源,有需要的内部自己会处理励磁电源的。

这种问题可以问度娘啊。。。度娘比我们口才好多了

网友B:
楼主是钢厂的?

网友C:
1.直流电机电励磁需要几个电源啊,自励磁的不需另外的电源,他励可以用另外电源。

2.那其他的励磁方式是起什么作用的啊,建立磁场,与电枢电流互相作用使直流电机旋转

3.直流电动机用变频器启动是不是除了可以改变转速没有别的其他的作用了。直流电机没有用变频器的哦。

网友D:
也不知你的电机大小,也不知你的设备做什么用;

我说说以前我改造的直流调速甩胶机的经过,我公司买了一台二手机器,原配电箱让人拆除,没有图纸,没有原理图,在这种情况下我干脆用我的设计思路改造,具体做法:交流220电源-——调压器——整流桥——直流电源接励磁和电枢(转子),已使用15年至今未坏,无级调速,很好用。

当时我让电机生产厂家发了一份电机说明书,说明书中调速只用调励磁,实际应用中不好用,干脆全调,很好用,不知厂家怎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钢厂的?

呵呵 不是 我是橡胶厂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直流电机电励磁需要几个电源啊,自励磁的不需另外的电...

哦哦 谢谢  我以为直流电机也用变频器的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知你的电机大小,也不知你的设备做什么用;我说说以前...

无极调速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