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C300软件安装

楼主(2013-04-26):
我在win7的64位系统上安装了西门子PLC300的软件STEP7 V5.5 sp2 CN安装完了之后出现

这该怎么解决?

请各位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授权文件没有!运行授权工具,激活授权就可以了!

西门子官网里有的!

网友B(2014-01-06):
引用 网友A:
授权文件没有!运行授权工具,激活授权就可以了!西门子官...

网友C(2014-05-19):
没有授权,百度一个授权软件 安装授权就OK了

网友D:
你这是授权管理器没有安装好,注册了授权也没用的,重新装一下授权管理器软件-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