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07S411触屏响应慢

楼主(2013-04-26):
台达b07S411触屏反应慢!半天才响应。是和欧姆龙cpie的plc通信 反映特慢 !请问为什么啊?

网友A:
是不是触摸屏坏了,或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你连了多少?·······

网友C:
建议楼主安装DopSoft 1.01.04,然后更新韧体;你是否编写过宏指令?请测试一下是否有冲突。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ouch_hmi/download/software/Delta_DOPSoft%201.01.04.zip

网友D:
通讯波特率默认为9600,当然反应慢,设置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