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计看不清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26):
液位计看不清是什么原因,目前现状,我们用的是玻璃管液位计测量重油或油浆的,油重经常看不清看不见液位的位置,请问有什么好的液位计吗?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液位计呢,板式的也用过,也不大好看清。

网友A:
重油、油浆由于是粘稠非常具有粘附力而且其不透明乌黑的性质,造成普通的玻璃管、玻璃板液位计根本无法使用,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如果工艺特别需要液位就地指示,那么最常见的是磁浮子液位计。但由于其安装是在塔器外部的性质,因此磁浮子液位计需要伴热保温措施。

在不行就通过压力表来换算了,塔器液位高低端分别装上压力表,人工读数然后做差换算。

楼主:
关键是压力表也容易堵呀,一般上面有液位计呀,就是就地显示的、

网友B:
磁翻板液位计不错的,注意一点是测量介质的密度必须确定。

网友C:
浆液如果不像沥青那般粘且有挥发成分的话,

取压可以采用集气导压的方式,非接触搞定鸟 。。。。。。

网友C:
棒槌好使,咋搞咋爽。。比如给浮球上拴根弹簧绳绳, 传感器也能非接触测液位鸟 ~~~

网友D:
用浮球液位计比较好,可以就地显示和远传显示,我们这里油箱液位大都使用这种液位计,使用多年,可以的。

网友E:
用超声波的液位计好不好了

网友F(2013-09-27):
 您好:

        外测液位计与外测液位开关都是我们自主研发产品;是一种通过微振动分析原理从容器外测量容器内介质液位仪表。

   仪表用途特点‘

一: 外测液位计安装不需要在罐壁上开孔安装传感器,仪表不接触容器内的液态(气态)介质,仪表的安装简单快速,使用非常可靠:安装维修时不清罐、不动火、不影响正常生产。

        二:可靠耐用

            测量头和仪表中无机械运动部件,并严格密封,与外界隔离;不会磨损或者腐蚀,可靠耐用。

       三:永久精确

            液位计带有我们研发的自动校准功能,实现仪表实时自动校准,使液位测量与校准自成闭环系统,保持仪表最高的测量精度。

            测量精度(0.1%  0.2%     0.5%   1%)四中规格可选    测量范围(0.2M----30M)

联系电话刘工:13720722662  qq458424603

网友G:
在灌顶加装一个超声波液位计吧,除了液体表面不稳定,有波浪测得不太准,其它超声波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