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NYC接触器 探讨

楼主(2013-04-26):
浙江炬诺电器研发生产的永磁式交流接触器,是用永磁式驱动机构取代了传统的电磁铁驱动机构而形成一种新型微功耗接触器。其工作原理就是利用磁极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因安装在接触器联动机构上的永磁铁的极性是固定不变的,而固定在接触器底座上的软铁在外来控制信号作用下,与其固化在一起的电子模块产生十几至二十几毫秒的正反向脉冲电流,使软铁产生不同的极性,相对永磁体面(设为N极),吸合为S极,释放为N极,保持靠永磁;从而使接触器的主触头达到吸合、保持、与释放的目的。由于电子模块的控制,可根据现场需要设定释放电压值(断电为零电压),并可延迟一段时间再发出反向脉冲电流,以实现低电压延时释放的功能,免受网电压波动的干扰,达到稳定生产系统的目的。

 永磁交流接触器的优点:

1,可靠性与寿命:

由于驱动机构的不同,永磁交流接触器避免因电磁线圈温度过高烧掉绝缘漆造成短路现象,从而影响生产,造成危害。再者,由于永磁交流接触器采用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的工作原理,其吸合与释放是传统交流接触器的2~3倍,而且在额定电压30%~~130%电压波动范围内,仍能可靠吸合。其吸合释放动作干净、不打颤。不存在电压不稳造成触头打颤产生电弧使触头溶蚀而无法释放,对机器设备造成危害更甚至是人员伤亡。

2,节电率大于99.8%

传统接触器是通过线圈的持续通电来保持线圈的磁性才能起到吸合的作用,所以传统接触器在吸合的过程中持续的保持电流的通过,持续的消耗大量的电能,而永磁交流接触器在通电一刹那产生很大电流,但吸合后靠永磁铁与电子模块中软铁的异性相吸保持,只需要很小的保持电流,释放时只需要电容的反向放电来消磁即可完全释放。超级节能的永磁交流接触器CJ20J-40工作电流是0.8mA,年耗电量是2.66KW.h。传统接触器CJ20-40工作电流是90 mA,年耗电量是296.26KW.h。

3,不受网电压波动影响,可选择释放电压,独特的延时释放功能

交流接触器在低压电动机控制系统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由于电磁式交流接触器的工作原理特点,当电网出现晃时,会造成电磁或交流接触器工作线圈短时断电或电压过低,导致靠电流维持吸的动、静铁芯吸力小于释放弹簧的弹力,使接触器释放产生跳闸停机的重要原因。电磁式交流接触器的动作特性:国际IEC标准规定、额定电压的80%为临界可靠吸合电压。临界释放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的20—70%现场使用中电磁式交流接触器一—般在标称的电压50%释放,所以因“晃电”导致电磁式交流接触器刁受控制而自然跳闸停机是原理所致。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价钱怎么样?

网友B: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C:
确实是个好东西,想见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