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变送器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3-04-26):
请教一下,目前比较好的温度巡检装置有哪些?比如合肥工大的温度巡检仪、SAIL-P,请问还有哪些厂家的温度巡检做的比较好啊,求推荐!!!

非常的感谢!!!

网友A:
所谓好,需要比较。

建议楼主多买几个品牌的同型号仪表装在一起使用比对就可知道

网友B:
楼主来,来来,来买俺村头小野兽,当靶子去比试吧 ~~~~

网友C:
你是要温度变送器还是要温度巡检仪啊?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QQ6069296

网友D:
FLUK的就是贵点。质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温度变送器还是要温度巡检仪啊?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

 我想要温度巡检仪,但是不知道什么厂家的装置好一点的 啊

网友E:
你需要检测多少通道的巡检仪,可以加我QQ:94570222手机13921169355,

网友F(2013-06-23):
国产川仪、上仪都有,质量都不错。

网友G:
国产宇电仪表质量很好,保修5年。

网友H(2014-02-27):
国产还有KR系列,你可以了解下,联系qq:904073211 联系电话:13102495655

网友I:
出售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的设计资料包括:电路图、说明书、软件源码(ICCAVR源码)。如果需要,可以送样机!

联系方式:QQ 790013363  非诚勿扰

主要功能及性能指标

1.最多一拖四控制,满足多泵控制的需求;

2.可复位故障状态及恢复出厂值设定,防止参数混乱;

3.故障记录信息代码最多10条,方便用户查询最新故障信息;

4.采用增量式PID控制,消除积分饱和,响应速度快,精度高;

5.A/D和D/A模拟量与主控芯片完全隔离,内带看门狗,采用数字滤波及多项抗干扰措施,防止软件跑飞;

6.可接无源远传压力表、有源电压及电流型压力变送器;

7.A/D转换采用12位高精度模拟量信号采集芯片,可接入0-5V/1-5V和4-20mA/0-20mA传感器信号;

8. D/A输出分辨率为12位,控制频率输出电压为DC 0-10V;

9.具有压力传感器零点补偿功能;

10.当单台水泵工作在低频状态时,可以设置水泵是否休眠或者以

   下限频率运行。

11.具有定时自动换泵功能,防止水泵锈蚀。

12.具有设定某台水泵优先投入运行的功能(调试阶段比较有用);

13.具备自动切除故障泵并且投入其它闲置泵的功能,避免因故障

   泵造成停机影响供水质量;

14.低水位自动检测保护功能;

15.水泵空转检测保护功能;

16.超压自动停机功能;

17.分时分压供水控制功能,最多有八段时间控制(24小时内);

18.消防信号有效时,系统会优先按照设定的消防工作压力运行;

19.仪表同时提供DC5V和DC24V两种电源,方便远传压力表和压力变送器的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