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斜辊与十斜辊矫直机的特点对比(二)

楼主(2013-04-26):
六辊和十辊矫直机的优点

      六辊和十辊斜辊矫直机的工作辊辊形具有较长的双曲线,因此可以使碾轧及弯曲载荷尽可能长地分布在管子上,从而降低了接触应力,以及造成外部和内部矫直痕迹的趋势。这个特点对承受内部高压的比如石油用管件特别重要。

       长的工作辊包罗线还能保证管子被完全“抱住”并且不需要额外的导向装置控制管子位置,也避免由此产生的划痕。这一点相对于二辊矫直机是最大的优势所在。由于没有导板装置,是的多斜辊矫直机的调整也相对于二辊矫直机简单、方便。

六辊与十辊矫直机的比较

       在任何形式的斜辊矫直机所达到的直线度,取决于在被矫直的管材在通过矫直机时,施加在管子上的单位长度内反弯的次数。应力反向的次数越多,所能达到的直线度越高、越稳定。

       施加在被矫管材上的应力反向次数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增加:

•   增加工作辊的对数,从而增加反弯和压扁次数。

•  增加被矫管材通过矫直机时的旋转次数,也即通过调整矫直辊角度改变导程。

增加工作辊对数

       在六辊矫直机上,很显然管子在三处可能通过碾轧将管子压到屈服点以上,即:在入口、中心和出口的各对工作辊处。此外,所需的管子屈服点以上弯曲矫直只有一次,即在中间的一对工作辊处。

       在十辊矫直机上则多了两次施加给管子的碾轧机会,而管子屈服点以上的弯曲矫直则发生在三处,即第二、第三和第四对工作辊处。

       十辊矫直机提供了更多的应力反向,因此,相对六辊矫直机而言,在类似应用情况下,直线度质量更好。

工作辊角度对应力反向次数和矫直效果的影响

       两个工作辊轴线与被矫直管子轴线之间夹角越小,管子通过矫直机时行进同样的距离,其旋转的圈数越多,因此,也就承受更多次的应力反向(假设工作辊曲线相同)。

       然而,角度太小,矫直机产量会受到限制,在选择十辊还是六辊矫直机时,需要在矫直精度、产量和投资成本中做出权衡。

——————————————————————————————————–

辊子数量     矫直角度       所需要的矫直直线度等级               矫直速度

6 辊           平均(30°)           一般(1/1500+)                            平均(90 m/min)

6 辊            较小(<25°)       好(<1/2000+)                              慢(60 m/min)

10 辊          平均(30°)          极好(<1/4000+)                          平均(90 m/min)

10 辊          较大(45°)          好(<1/2000+)                              快 (220 m/min)

——————————————————————————————————-

       因此十辊矫直机比六辊矫直机有两个明显的优势,即:

•质量更佳,直线度更加恒定

•在维修及直线度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时,可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

除了上面两点,还应考虑到设备投资成本的增加,因为多出了两对工作辊。

十辊优于六辊矫直机的其他特点

       在六辊矫直机上只有一种工作辊设定方法,也就是中下辊高出前后辊,产生一个正挠度的弯曲矫直;而十辊则有三对辊子可调整矫直挠度,这在一定情形下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