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组运行气门有异响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26):
柴油发电机气门有异响可能的愿意有两种:一是;气门漏气响,二是;气门敲击响。以下是气门有异响的可能的现象、原因及处理方法。一、柴油发电机组运行时气门漏气响<此处内容被屏蔽>现象<此处内容被屏蔽>:气门漏气响在气门室外,在高负荷、低转速时较为明显,响声随负荷增加而增强,
<此处内容被屏蔽>主要原因<此处内容被屏蔽>:是在铰削气门座时,由于操作不当或气门导管内孔磨损过甚,使气门座歪斜或气门间隙小,致使气门烧蚀引起气门关闭不严而漏气响。
<此处内容被屏蔽>处理方法<此处内容被屏蔽>:拆下气缸盖,研磨气门,检查气门弹簧弹力,重新调整气门间隙。
——其次可能原因有:
        1、调整好的气门间隙有变动(锁止不牢、气门杆与驱动件之间磨损),气门未调整好。
        2、气门调整螺钉磨损,锁紧螺母松动,气门间隙过大或不一致。
        3、气门弹簧座磨损起槽,气门杆与导管磨损过甚。
——处理方法:
        1、重新调整好气门间隙,若调整螺钉上的锁紧螺母松动应予以锁牢,更换磨损严重的部件。
        2、气门弹簧折断,应更换。
        3、气门座响,座圈脱落 二、发电机组运行时气门敲击响<此处内容被屏蔽>现象<此处内容被屏蔽>:在发动机怠速运转时发生气门杆尾端与其驱动件之间发生连续不断的敲击声,随转速增大而增强,发动机温度改变或断火时声响无变化。
<此处内容被屏蔽>原因<此处内容被屏蔽>:气门座圈表面粗糙,加工精度不合格,座圈的过盈量选配不当造成松旷,选材不当遇热后变形过大,或气门座的镶配工艺不合要求。
<此处内容被屏蔽>处理方法<此处内容被屏蔽>:按照装配工艺要求重新镶配气门座,上端面与体平面齐平,高出部分要修平。

网友A:
电子(Electron)是一种带有负电的亚原子粒子,http://www.dianzi333.com通常标记为e-。电子属于轻子类,以重力、电磁力和弱核力与其它粒子相互作用。轻子是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之一。即其无法被分解为更小的粒子。电子带有1/2自旋,是一种费米子。因此,根据泡利不相容原理,任何两个电子都不能处于同样的状态。电子的反粒子是正电子,其质量、自旋、带电量大小都与电子相同,但是电量正负性与电子相反;电子与正电子会因碰撞而互相湮灭,在这过程中,创生一对以上的光子。
全国首家电子商家导航网,汇聚电子商家各种产品信息,采购批发来上上电子网http://www.dianzi333.com
电子元器件行业资讯。提供电子元器件行业商情,电子元件设计选型信息,电子器件供求信息,电子元器件行业人才招聘信息。电子导航 网是一个专业免费的在线IC、芯片、单片机等元器件查询网站,专为各大商家打造的电子信息平台,汇聚全国电子行业所有产品信息,了解更多请上http://www.dianzi33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