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电机无缘无故反转了

楼主(2013-04-26):
我这边碰到一个这种现象,

我这边用天正变频器控制的三相电机有时候上午开的好好的,

等下午来上班一开机就反转了,

检查了线路没任何问题,

我最开始以为是员工私下故意改变电机的相序,

后来去调看监控看了一下没人去动过线路;

把电机相序调换一下就好了,

用两个月有出现这情况,

相序调换一下又好了,

有好几台这品牌的变频器都这样子,

其他品牌就没有出现这情况如:森兰、易能、丹佛斯、德力西、三菱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们厂里的三相电线路最近有改造没?

楼主:
没有,就是改造也没事啊,变频器输出后的相序又不会因变频器输入的相序改变而改变

网友B:
估计是变频器内部电路受到大电流冲击逆向了

楼主:
我这边所有设备瞬间电流都人达到额定电流的2.5倍左右,

那其他的设备怎么不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C:
看看变频监视的输出频率,正负是否与转向一致,不一致就要找厂家来看了

网友D:
这么奇怪的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可能是往一个方向转累了。

网友E:
电路里负序谐波成分做怪.

建议分析下电能频谱.

或者特别注意下,这台机器使用的时候,    其他大功率整流设备(无滤波配置)是否在其之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