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器的输出扭矩会改变吗

楼主(2013-04-26):
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我单位有台电动阀门经常在开或关的途中电机跳掉了,主要是力矩开关动作了,我们把电动执行器从阀门上拆下来,通电运行正常(在开或关时电机运行正常,不会跳)。这台电动阀刚用时能正常开或关,这是后来不行了。现在就是想搞清楚是阀门有问题呢,还是电动执行器有问题?电动执行器拆下来通电后能正常运行,我们对力矩开关也没有调整过,以前工作正常,现在不行了,是不是就是阀门有问题,可以排除电动执行是没有问题的呢?因为需正常生产,阀门不能拆下检查,只想排除是不是电动执行的问题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工艺的问题,如压力变了,

网友B:
是不是阀板碰四付垫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