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充损伤电池吗

楼主(2013-04-26):
今天同事手机没电了,接充电器,我说只有万能充,他不要,说伤电池。我经常用万能充,请问万能充真的伤电池吗?为什么?谢谢!

网友A:
 万能充电器输入电压比正常的电池输入电压高 ,不高就充不进电。很多电板的电压多不一样,所以万能充电压是所有正常充电器最高的。

网友B:
万能充是很伤电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能充电器输入电压比正常的电池输入电压高 ,不高就充...

网友D:
咱一直都用笔记本电脑充电,据说电压也高,暂时手机电池没啥情况,IP4的。

网友E:
不要一概而论,万能充好与坏要拆开来研究一下实际电路再下结论,有很多万能充实际上是很好的,但是也不排除劣质万能充的存在,许多早期的原配手机充电器就是个小变压器加四个而极管,还有的更简单,就用了个电阻电容降压,两个二极管整流,不也用了好多年吗?现在的万能充基本上都用了专用的集成电路,再加上电池上还有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因此所谓万能充损伤电池的说法,应当定性为"砖家"的言论.

网友F:
万能充是很伤电池的,用的时间长了,很容易造成电池充涨。建议你尽量少用或者不用万能充对手机充电。

网友G:
这个很难说的,我以前也一直都有用啊,感觉也还好吧。

网友H:
主要是万能充的质量影响了电池的适用寿命

网友I:
万能充其实只是提供一个5V左右恒流电源,电池内部还会有管理电路,不要特别担心!

但是劣质万能充充坏电池或者手机,主要是那些万能充或者电池管理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J:
所有手机充电器就是一个直流电源,电压大于5V。有的有稳压(次级通过光耦反馈),有的没有稳压,就是变换器,输出电压能到8V多。我就有一个充电器输出电压接近9V,我用它代替9V电池给数字万用表供电。

锂电池充、放电管理靠电池的保护电路,与充电器无关。任何充电器放心用,对电池没影响。最好就是用电脑USB口的5V给手机充电,坐在电脑前就连上线,不必管它,充足了自动切断充电电路。

锂电不要等放净再充,最好是经常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