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输出干扰问题

楼主(2013-04-26):
分体式电磁流量计与西门子PLC连接时干扰问题,请求各路高手帮忙分析下:

1.分体式电磁流量计品牌:广州南仪 (具体型号不记得,量程:0~180m3/h,电流输出:4~20mA,两线制) 电源电压:220V

2.管道口径:DN125

问题描述:

1.当电磁流量计正常工作时,电流输出端子不接PLC的时候,仪表显示的流量数值与仪表输出的电流是相对应的,比如当仪表显示流量160m3/h的时候,用万用表量输出的电流是18.2mA,当流量计一接上PLC后再用万用表量输出电流,电流变成17.56mA,但是此时PLC读取到的数据与仪表显示的数据却是基本一致的,请问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何接上PLC后仪表的输出电流会变小呢,是不是干扰的问题呢,怎样判断电流输出是否受到干扰呢,如果是受到干扰,为何PLC读取到的数据能和仪表的基本一致呢。

2.如果PLC读取的数据与仪表显示的一致也可以,但问题是系统运行了两个多星期后PLC读取的数据与仪表的数据偏差会变得越来越大,最后系统就出了问题。

有哪位高手能帮我分析分析这是什么问题呢,是干扰的问题吗还是其他问题,本人感觉干扰的可能性较大,但是已经把屏蔽线接地了啊,怎么还会有干扰呢?

)

网友A:
会不会接上PLC后出现回路电阻问题,如回路总电阻变大超范围~~~在后面接个安全栅试试呢

网友B:
你好,我看了一下你的帖子的内容  我也遇到过和你近似的问题  只不过我的是测电导  不接PLC的时候  表上显示是正确   但是我一接上PLC马上显示的数字就变小   当时间过了很久以后    整个表就出问题了  我现在还没有解决   不知道你现在知道答案了吗???

网友C:
现场接地和室内接地一定要做好,电磁干扰很厉害,尤其是现场,看看现场周围环境。

网友D:
可以加安全栅或者隔离器试试。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的,流量计接上PLC后输出电流变小,但是PLC读取的数据和流量计仪表显示的数据是一致的,但是运行了一段时间后(两星期左右)PLC的数据就和仪表的数据偏差越来越大,现在问题还没解决。请问你说测电导是怎么测的,你用的也是流量计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接上PLC后出现回路电阻问题,如回路总电阻变大超...

 请问回路电阻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如果要加安全栅的话用什么比较好呢?

网友F:
建议对流量计的输出信号线上加个安全栅试试,

网友G:
可以肯定流量计是没有问题的。PLC里的模块是啥情况你可以找维护PLC的人了解了解。

你把线接到上端子后。等于把PLC也串联到了回路。所以对PLC的情况也了解下。

或者你加入隔离器试试。

网友H:
将18.2mA,下拉到17.56mA ,俄想无非三种可能吧:

一是电流回路里,取样器太多?或者导线电阻太大?

二是PLC的电流取样电阻,用球得太大鸟,比如用鸟500Ω等等?

三是电磁流量计的带载能力偏低,比如大约才300Ω左右?

黑黑

网友I:
请把各个接线端子检查紧固,若不行就在柜内加装隔离器,再不行换通道试试

网友J:
plc的模拟量输入口阻抗多少,请厂家按此阻抗进行校正

网友J:
PLC的输入阻抗是多少,请生产厂家按这个阻抗进行校正。

网友K:
加隔离栅!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2013-08-16):
可以肯定是你那个是 干扰问题。我遇到过。我当时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信号线重新走(避开以前的桥架,我不晓得你的干扰源在哪里),重新防线避开电机等大功率电器。加信号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