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电机360度旋转,电机接线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3-04-26):
三项异步电动机360度旋转 。电机如何接线不让电机线因旋转而绞断 需要什么样的装置能实现

网友A:
可通过碳刷,来接通电源,我行走行车类似啊!!

网友B:
一、三相异步电动机--鼠笼电动机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问题,线是可以固定的;绕线式电动机有两种方法--一是转子上加碳刷,另是转子上装无刷启动器。

二、假如是机械设备整体也是旋转的,一般是电缆盘或者是滑触线移动电缆来完成。

网友C:
加齿轮相,找个搞机械的很轻松就能搞定

网友D:
用绕线电机用的滑环可以搞定·,但·你这不能用普通电机,普通电机整体转动未作动平衡时,甩动震动你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绕线电机用的滑环可以搞定·,但·你这不能用普通电机,...

还是用机械传动好一点

网友E:
用外转子电机,结构如吊扇电机

网友F:
用电动辊筒就可以,成品啊

网友G:
中心导电环,建议楼主搜一下

网友H:
功率多大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率多大的?电流是多少?

 1.5KW 电机

网友B:
    看了你的图,那用滑触线或者在转动的轴上装碳刷和滑环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I(2013-06-07):
挠性电缆

网友J:
走走哥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