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在线业务部嵌入式客户招募!

楼主(2013-04-26):
   Intel在线业务部嵌入式客户招募:您想获得intel的免费技术支持吗?您想获得intel芯片开发的加密图纸资料吗?您想提升芯片开发的技术水平吗?无需缴费,无需购买,免费加入intel嵌入式客户联盟吧。联系电话:010-58930088-822,详情请查阅http://t.cn/zTo5k8a

网友A:
貌似咱不符合条件

网友B:
好像intel的芯片很多都是在国内生成的

网友C:
有什么要求没啊?谁都可以加入吗?

网友D:
貌似手机的配件资料也大多是保密的。一些资料为什么要保密呢?这属于垄断吗?

这些资料的垄断会不会影响其发展呢?

网友E:
好像intel的芯片很多都是在国内生成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D:
其实我是很想学习的。不知道能不能加入。

网友F:
明确表示自己不符合条件!\(^o^)/~ 在用MICROCHIP,和ATMEL的片子折腾

网友G:
INTEL东西接触不是特别多,无非是工控机集成的芯片。

网友H:
水模块式水源热泵/地源热泵冷水机组,水源热泵机组的用途和特点:

水模块式水源热泵/地源热泵冷水机组,水源热泵机组水源热泵的优点:      高效节能、属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节水省地、环保效益显著、应用范围广、运行稳定维护方便、符合国家政策,获得政策性支持。◎利用清洁可再生能源,最大限度的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   清洁环保◎采用R-134a绿色环保制冷剂,最大程度的保护大气层不受损害;◎利用清洁可再生能源,最大限度的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水源热泵机组的运行中没有燃烧,没有排烟污染,没有废弃物产生。   出水温度高◎出水温度最高可达70℃,可直接用于暖气片进行供暖,也可做区域供暖的热源使用,对于燃煤供暖系统的改造有很强的针对性。   高效节能◎制热能效比为4.1,制冷能效果比为4.2,最高可达5.4;◎先进的“大温差、小流量”设计最大限度的节省了宝贵的水资源,同时也降低了运行费用;◎运用清华同方先进的水源热泵自动化控制技术实现自动调整负荷输出,合理节能。 水源热泵技术的工作原理:      通过输入少量高品位能源(如电能),实现低温位热能向高温位转移。水体分别作为冬季热泵供暖的热源和夏季空调的冷源,即在夏季将建筑物中的热量“取”出来,释放到水体中去,由于水源温度低,所以可以高效地带走热量,以达到夏季给建筑物室内制冷的目的;而冬季,则是通过水源热泵机组,从水源中“提取”热能,送到建筑物中采暖。水源热泵的应用:  从水源热泵的市场应用看,我国南方的深圳,广州到过渡地区的上海,南京直到北方采暖地区的北京,大连等城市的公共建筑(办公楼,商住楼,商场等),而且住宅建筑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北京奥运村利用再生水水源热泵空调系统,不需要冷却塔,锅炉房,其能源消耗量是传统电锅炉的1/4,更重要的是,它不会排放任何污染物.     作为建设部第一批(2006年)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全国最大规模的水源热泵住宅区,海信地产开发的麦岛金岸投资4亿元人民币,采用了国际先进的海水/污水源热泵,节约了能源,减少了污染.建成后采暖每年可减少燃煤20206余吨,每年减少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54050余吨.运用海水中央空调,比传统空调系统运行效率高出40%,节省运行费用40%左右.        有业内人士分析,水源热泵技术目前除了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公用建筑,军事建筑等所有需要供冷供暖供应洗浴热水的中央空调系统,还涉及到工业领域中冷冻,冷藏,冷却的工艺系统,成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技术之一。  水源热泵对水源的选择1. 再生水源是指人工利用后排放但经过处理的城市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矿山废水、油田废水和热电厂冷却水等水源, 2 .自然界中的水源 自然界中的水分布于大气圈、地球表面和地壳岩石中,分别称之为大气水、地表水和地下水。陆地上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均来自于大气降水。3.水量与水源的选择水量是影响水源热泵系统工作效果的关键因素。水源热泵的应用限制 象任何事物一样,水源热泵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更不是万能的。其应用也会受到制约。1、可利用的水源条件限制水源热泵理论上可以利用一切的水资源,其实在实际工程中,不同的水资源利用的成本差异是相当大的。所以在不同的地区是否有合适的水源成为水源热泵应用的一个关键。目前的水源热泵利用方式中,闭式系统一般成本较高。而开式系统,能否寻找到合适的水源就成为使用水源热泵的限制条件。对开式系统,水源要求必须满足一定的温度、水量和清洁度。2、水层的地理结构的限制对于从地下抽水回灌的使用,必须考虑到使用地的地质的结构,确保可以在经济条件下打井找到合适的水源,同时还应当考虑当地的地质和土壤的条件,保证用后尾水的回灌可以实现。3、投资的经济性由于受到不同地区、不同用户及国家能源政策、燃料价格的影响,水源的基本条件的不同;一次性投资及运行费用会随着用户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虽然总体来说,水源热泵的运行效率较高、费用较低。但与传统的空调制冷取暖方式相比,在不同地区不同需求的条件下,水源热泵的投资经济性会有所不同。水模块式水源热泵/地源热泵冷水机组,水源热泵机组

相关分类的信息

厂家直供冷水机|冲压机冷水机|天津冲压机冷水机价格面议供应压铸专用模温机 铝合金压铸模温机 光碟生产专用模温机面议供应半封闭双螺杆满液式蒸发器地源热泵机组面议现货供应全封闭涡旋式地源热泵机组面议现货供应电镀冷水机|电镀液冷却冷水机面议厂家直供冷热一体机|北京冷热一体机价格|冷热一体机原理面议供应株洲PCB冷水机|株洲PCB冷水机哪家好面议供应循环水池制冷设备|北京循环水池制冷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