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dcs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26):
现场电接点温度计没到高报点DCS一直显示高报,我用万用表量电压4.几伏,手动现场电接点温度计使到高报点电压变7.几伏,现场电压有变化为什么DCS一直高报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有高次斜波的影响

网友B:
请问你用的什么DCS系统,一是坚持系统量程是不是对应、二是检查表本身设置是否有问题,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楼主:
艾默生DCS量成对啊仪表也没问题,

网友C:
1、查一下组态里面是否有问题存在;

2、换一个别的通道试一下板卡是否正常。

楼主:
换别的通道好使,dcs有问题,dcs哪的问题啊!我们有好几快表都是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