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国制造电机接法怪问题.

楼主(2013-04-26):
今天和同事聊天,聊起他遇到一德国制造电机星形接法怪异问题.具体就是一个三相星形接法电机,如果U2V2W2通三相电,U1V1W1短路连接在一起作为星形接法的中性点就工作正常,电流大概3A多一点;但是反过来如果U1V1W1通三相电,U2V2W2短路连接在一起作为星形接法的中性点就工作不正常,电流大概20安培多.并且听同事说不正常的这种接法还是照图纸来的!个人听了同事这事介绍,实在觉得奇怪,是否德国制造的电机有啥玄机??那位高手可否具体解释下,长点见识学习学习,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电机铭牌,是不是特殊电机,比如双速电机等等

网友B:
不会啊,我学绕电机时,没碰到过这现象.只要同名端不搞错,都是星接.

楼主:
回一楼,电机应该不是双速的,否则也不会上来问了.虽然我没在现场看过,但同事这个应该不会搞错,否则肯定聊天说了.说实话,我也做了10多年电工,也头次听到这种情况,一般国内的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就像2楼说的,只要同名端不搞错,那头星接都可以.

网友C:
可以检测一下他的线圈,估计线圈绕制与国内通用三相异步电动机有别

网友D:
国外的品牌一般很多与国内的都有很大不同,整体技术性还是很强的!

楼主:
我估计里面肯定是另有特别之处,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样的,希望那位了解的能具体解说下,长点见识.

网友E:
你这个说法,真的有点不可理解的;不过想判断有啥蹊跷的地方,可以用测量直流电阻的办法来判断。先判断U1和U2是不是同一相绕组,W1和W2、V1和V2也同样先判断,然后测量直流电阻是不是平衡。假如都平衡,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也有可能是你的表有误差了。中国制造的电动机和德国制造、美国制造的电动机,普通电动机其原理是一样的,特制的另当别论。

网友F:
没什么好说的接近U1V1W1处相间短路,只有短路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同样原理的电机不会出现不一样的现象。拆除电机接线端子上的所有输入线用一般的万用表相间绕组测量一定是通的。

看清楚了标牌到底是不是双速电机,如果是双速电机现象就是这样的。

网友F:
或者双功率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我学绕电机时,没碰到过这现象.只要同名端不搞错...

楼主:
因为当时只有同事在场,所以7楼虽然是个办法,但估计现在是不好去测量了(设备不在我工作的地方且现在运行当中不好去拆了测量),个人觉得8楼是个有可能的原因.至于双速电机或者双功率电机,这个我想很不可能.同事这个水平还是有的,要是是这种特殊电机,应该早说明了.

网友H:
国外很多电机都是双电压的,三相460vv或者三相220V

网友I(2013-05-26):
听来的 不解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说法,真的有点不可理解的;不过想判断有啥蹊跷的地...

 同意走走的意见。依据不是猜测。要用手段。测电阻。测线径、看电机铭牌的参数。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可以检测一下他的线圈,估计线圈绕制与国内通用三相异步电...

网友L(2013-11-22):
是双速电机,低速为三角形接法,有三条线不需要接的,高速是双星形接法,才需要把另外三条线短接

网友M:
跟是不是德国电机没有关系。

网友N:
8楼原因可以考虑下,16楼提到的情况可以看铭牌。

网友O:
打开看看究竟是怎么情况。

网友P(2014-01-27):
具体就是一个三相星形接法电机,如果U2V2W2通三相电,U1V1W1短路连接在一起作为星形接法的中性点就工作正常,电流大概3A多一点;但是反过来如果U1V1W1通三相电,U2V2W2短路连接在一起作为星形接法的中性点就工作不正常,电流大概20安培多.

这种情况我几年前碰到过,是国产电机:如果U1V1W1通三相电,U2V2W2短路连接工作不正常,电流大,启动就报保险。电机对地、匝间绝缘,阻值都是正常。厂家、老外都在没法搞定,没办法我提出U2V2W2通三相电,U1V1W1短路连接试试,电流正常运行也正常。我到现在也无解..........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具体就是一个三相星形接法电机,如果U2V2W2通三相电...

他说的情况,没有碰到过了,有机会的话可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