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3-04-26):
    编写一段梯形图程序,要求: (1)有20个字型数据存储在从VB100开始的存储区,求着20个字型数据的平均值。 (2) 如果平均值小于1000,则将这20个数据移动到从VB200开始的存储区,这20个数据的相对位置在移动前后不变。 (3)如果平均值大于1000,则绿灯亮。

   我第一次写程序,写了一部分,用的是FOR循环指令,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使地址指针自加2,下面是我的程序,是个错误的,希望指点!

网友A:
看不懂你写的什么,你在重复的加vw100和vw102 每次还把vw102加了个1 根本没用指针 也没求平均值  把&vb100 给vd2000  *vd2000就是vw100的值  把vd2000+2=vd2000  *vd2000就变成vw102的值 累加完了求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写的什么,你在重复的加vw100和vw102 ...

谢了,重新发一个,我自己刚刚写的,请指教

楼主:
这是我刚刚写的,多多指教

网友B:
长期信誉回收西门子S7-300、400、6AV、6EP、6GK、6DD、6FC、6SN、6SL、6SX、6RY70、6SE70、3RY70跟欧姆龙 三菱 施耐德 AB等相关工控产品,要求模块功能正常,外面无明显破损与划痕,非高仿翻新。长期合作,信誉保障。支付宝、物流代收、财付通、货到付款多种交易方式任您选择!

网友B:
长期信誉回收西门子S7-300、400、6AV、6EP、6GK、6DD、6FC、6SN、6SL、6SX、6RY70、6SE70、3RY70跟欧姆龙 三菱 施耐德 AB等相关工控产品,要求模块功能正常,外面无明显破损与划痕,非高仿翻新。长期合作,信誉保障。支付宝、物流代收、财付通、货到付款多种交易方式任您选择!

   qq  2641481770    电话13429832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