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制动电阻过热问题

楼主(2013-04-26):
我们厂里有一台7.5KW的电机由一台VFD-B变频器控制,并接了一个制动电阻,最近发现这个制动电阻温度过高我想问问造成制动电阻温度过高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溫度過高,是因為你的制動電阻功率選擇過小,建議更換大功率的制動電阻。

网友B:
多并几    个这样的制动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并几    个这样的制动电阻

 你是想让别人看烟花吗?

如果这个制动电阻以前温度不高,现在相比以前明显升高了,可能是设备工况发生变化,制动次数或(和)制动时间变长了,如果工矿已经这样无法改变的话,建议更化耗散功率更大的电阻器,比如原来是1kW ,可以更换为2kW或更大,但电阻值不能改变。

第二可能是制动电阻散热不良,这就需要改善通风换热的条件,比如增加强制排风机加强柜内通风等措施。

网友D:
这事啊很简单 一是你这么小功率的东西再用制动时间久了制动电阻自然会热,二你查一下电机是不是有问题,有需要打电话18622679576或加QQ2322215105

网友E:
一种可能是制动电阻选小 了的问题,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变频器的制动功能坏 了,一直处于制动状态,时间长了电阻肯定要发热的。

网友F:
先检查制动是不是坏了,一般上电不运行时,刹车电阻两端不应该有电压的。有电压,驱动器可能坏了,也可以看母线实际电压,DC电压,看是否比设定的刹车准位电压,高于这个刹车就动作了,刹车电阻两端有电,低于不应该动作,有电的话,刹车部分坏了。如果刹车部分没有问题,可以考虑更换功率大点的制动电阻,但电阻值(按参考值)不建议降,因为,制动模块电流一定,电阻降了,可能烧坏模块。另外也可以考虑把制动电压准位设定高点(一般使用工况)。

网友G:
先检查线路,看是不是续接线了,没有的话,建议更换大的制动电阻、、

网友H:
以前用的很好,现在发热严重的话,情况有很多种:

1.机械特性发生改变,导致变频器长时间工作在制动状态;

2.变频器制动单元故障,可以将变频器上电,不运行,观察电阻发热情况,要是这样也发热的话可能是制动单元故障。

3.如果上电不运行,电阻发热的话先拆除制动电阻,上电后让变频器显示直流母线电压值,如果直流母线电压值高于制动单元动作值,可以将制动单元动作电压提高;如果拆除制动电阻,上电后变频器立刻报过电压故障,说明变频器电压检测部分有故障。

网友I:
更换大功率的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