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西门子PLC224XP的联机设置

楼主(2013-04-26):
我的触摸屏是MT6100i,PLC是西门子S7200--224XP系列的,我用的是一根两端都是公头的485通讯电缆连接的,连接老是不成功,应该怎么设置这两个设备,才能连接成功

网友A:
你是如何设置的?触摸屏地址和PLC地址要一致:

网友B:
楼上讲的很专业。!!

网友C:
这个触摸屏手册上有介绍的。

建议用某产品时,同步找到相应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