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助!关于车位引导的问题

楼主(2013-04-26):
小弟正在学习PLC,现在手头遇到一个问题,要用PLC控制LED显示器显示停车场的车位空闲数量等,车位空闲与否用超声波探测器来检测,现在小弟一点思路都没有,输入输出点要怎么确定?PLC与LED还有探测器要用什么方式通讯?恳请各位大侠帮忙指导一下,提示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还真没做过,要是用触摸屏就好了;

但是显示车位数?那需要多少点啊;

网友B:
我们公司的无线数传模块是可以用在智能停车方面的,可你问的这些我也不太清楚,有需要的可加QQ:2338601710  了解详谈。 东莞博银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C:
对进出车辆计数,就可以了,但要实现哪一个位置车辆的空 的信息 ,就要对每个车位装传感器!

楼主:
我做的是智能大厦停车场车位引导系统,用PLC控制,LED显示空闲车位数,并作停车引导,每个车位的上方都装了超声波探测器,用来检测空闲车位的,现在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入手?做的时候成本不用考虑,只要能实现功能就行,前提是按照我前面说的要求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做过,要是用触摸屏就好了;但是显示车位数?那...

 就是不知道这个输入输出带你怎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无线数传模块是可以用在智能停车方面的,可你问...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进出车辆计数,就可以了,但要实现哪一个位置车辆的空 ...

 是的,每个车位的上方都装有传感器的,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和PLC通信。

网友D:
进出口多少?就近引导原则还是,还是其他方式?你有多少显示屏?可以给你点建议:QQ:31490747

网友E:
“对进出车辆计数”,论坛上以前讨论过这个方式的车库计数。估计实际应用中采用这种的也不少。

楼主所说的这种,每个车位加超声波探测器,并对停车作引导,是已有项目待做方案还是只停留在类似于“毕业设计”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进出车辆计数”,论坛上以前讨论过这个方式的车库计数...

 这个只是我的课程设计的构造,不是项目,所以不用考虑成本,只要可以实现就可以了 ,就是因为不知道那种方案做起来要好做一点,我看了一下这方面的资料,觉得用超声波探测器的要多一点,可靠性也要好一点。

网友F:
        如果不考虑设计成本,该题目的设计就容易多了:如有N个车位,可用N个超声传感器。即每个车位有一传感器,无车时其传感器输出=0,有车时其传感器输出=1。N个传感器的输出按车位序号分别接在PLC的N个输入点上,N个LED指示灯按序号分别接在PLC的N个输出端上。如:1号车位有车(I0.0=1),使对应1号输出灯亮(Q0.0=1),8号车位有车(I0.7=1),使对应8号输出灯亮(Q0.7=1)。。。LED显示屏按灯的编号顺序排列N个指示灯,且在每个灯的下方标示灯的编号值以便于查看。

      PLC编程也非常简单:如1号车位传感器输出接PLC的 I0.0点,1号车位指示灯的对应的输出端为Q0.0。其1号车位编程为:LD I0.0    = Q0.0。即:如1号车位有车,其I0.0=1,使Q0.0=1(即1号指示灯亮),如1号车位无车,其I0.0=0,使Q0.0=0(即1号指示灯灭)。

     车位少时这种编程方法是可以的,如车位多时(车位=100),PLC所用的I/O点太多,将大大的提高设计成本。对此可采用矩阵排列的方式以循环扫扫描做输入与输出处理,就可大大的减少I./O口的数量(如用20个输入口可组成10*10矩阵,可实现100等效输入口)。对此不在此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考虑设计成本,该题目的设计就容易...

 谢谢高手的指点,我有点头绪了,不懂的我再发帖求助各位,谢谢你们耐心、细心的简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