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RS485通讯求助

楼主(2013-04-26):
前辈们好,我是一个大学生,我们学校有罗克韦尔的Mro830-16QWB控制器和P4M的变频器和三相异步电机,一个星期前我想用它们来通过RS485通信来控制电机,但是研究了一个星期电机会转动几秒后总是会出现通讯丢失(F081)的故障,有点苦恼,在此问一下有没有提供一下建议的,一大班孩子等着解救,在此感激不尽。
接线:
(1)RS485模块接在控制器第二个插槽
(2)RS485-和RS485+接到RJ45的5和4
(3)在RS485-和RS485+之间接一个终端电阻(普通的电阻110Ω)
(4)变频器端口16接变频器PE地

参数设置:

这个是有定时读取变频器状态,读取变频器的参数,启动,停止,在线改变频率,反转于一体的RS485通讯程序,主要是通过控制命令(03,06,16)来操作相应寄存器完成的!

要设置的参数
启动源:P106:设置为5
接线:端口5,端口4和16接安全接地,屏蔽作用
速度基准:P108设置为5
加速/减速时间:P109/P110设置为5s
通讯波特率:C302:设置为192K
通讯地址:C303:设置为100(缺省值)
数据端口:t201:设置为6,t202设置成0
通讯格式:C306(默认值)

RS485属性设置:
modbus  RTU
波特率:192K
modbus  RTU  master

高级设置:RS485

程序已上传或看链接:http://pan.baidu.com/shareli<x>nk?shareid=444742&uk=807193770

网友A:
是电磁干扰导致的,电机一启动会产生电磁干扰,加个电磁滤波器或者光电隔离器就好了,我这儿就卖,13075348421   www.fucan.com

网友B:
不用试了,MICRO830 PLC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