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 10.1连接远程OPC server报错

楼主(2013-04-27):
RT:报错截图如下

麻烦各位帮帮忙 能给出详细的解决办法最好,谢谢了!

网友A:
OPC本来就是连接用的,两者相互通信得拷贝过去,从新安装一遍吧,然后再把通讯变量倒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C本来就是连接用的,两者相互通信得拷贝过去,从新安...

我两边都装了OPC server还是报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