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步进电机脉冲计算问题

楼主(2013-04-27):
如果步进电机输出有减速机,那么他的脉冲要怎么算?

网友A:
乘于 齿轮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乘于 齿轮比

 如果是1:16 那就乘于1\16?

网友B:
看电机参数。例如是是200个脉冲1圈,上面标注有1.8°,如果驱动器分频,就乘以分频倍数,例如4倍分频,也就是800个脉冲一圈。

然后乘以减速机的减速比,例如50倍减速比,就将上面的结果乘以减速比,这就得出尾端转一圈,PLC需要的脉冲数。

网友C:
同意三楼的回答  其实还是先要了解步进电机的一些基本知识为好  列如分频的概念

网友D:
PLC 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