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现在想通过串口,将电脑与MCGS连接进行通信,简单的我从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MCGS收到即可

楼主(2013-04-27):
你好,我现在想通过串口,将电脑与MCGS连接进行通信,简单的我从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MCGS收到即可

楼主:
我的是嵌入式版本,初学者,不知道怎么弄啊

网友A:
初学者请教一个问题,我用三菱FX的。例如:PLC程序是LD X0,OUT M0,LD M0 OUT Y0。现在我想在触摸屏上做一个按钮来驱动M0最终要使Y0输出,请问触摸屏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B:
你在设备窗口中,设备0采用莫迪康ModbusRTU设备,然后串口按modbusrtu协议发送数据就可以实现了,我也正好是这样做的,刚好能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设备窗口中,设备0采用莫迪康ModbusRTU设备...

你好,可以加我QQ吗?727835199,我不是很理解,我是想在mcgs板里画一个输入框,输入框里接收从串口发送来的数据,万分感谢

网友C(2013-12-20):
请问你的mcgs串口调好了吗,请问能不能指点下怎么将mcgs按钮发出的命令传给串口,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初学者请教一个问题,我用三菱FX的。例如:PLC程序是...

网友E(2015-12-08):
引用 网友B:
你在设备窗口中,设备0采用莫迪康ModbusRTU设备...

你好,我最近也在弄,串口助手发送数据,触摸屏显示。可老是不成功,能教教我吗?

网友F:
你好,请问你实现发送数据显示了么,求指教啊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在设备窗...

网友G(2016-11-10):
你好,我是初学者,我想通过触摸屏控制单片机,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可以加下我qq吗?134184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