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腾控PLC的出来冒个泡吧。

楼主(2013-04-27):
最近打算寻求用国产plc代替国外品牌。

在网上看了一下腾控的,也下载了软件。感觉用起来还是挺别扭的,不习惯。

有用过腾控的请介绍一下。他们的plc怎么样,跟常用的如西门子,欧姆龙等。

在指令方面全面,好用不,如PID或跟其他仪表的通讯等。

网友A:
他们的PLC的优点:

1、一个PLC上集成有DI,DO,AI,AO

2、一个PLC上含有以太网,直接支持ModbusTCP。

3、除了以太网口外,还具有1个RS232通讯口以及2个RS485通讯口(其中一个为9Pin Sub,另一个为欧式端子台)。

4、编程软件采用4大软PLC供应商德国科威的KW-MultiProg,可惜不是专家版而是入门版。

5、可以向腾控要KW软件包,这样可以使用C#开发自己的库,可惜仅支持VS2005.

6、腾控提供了一些通讯功能块,对于标准的Modbus以及自由口通讯非常简单。

他们PLC不足的地方:

1、端子台没有设计为可插拔,更换PLC会增加接线的工作量。

2、没有集成一个USB口,不得不说有点遗憾。

3、由于使用入门版软件,因此不能对变量进行地址引用,对于控制输出口有一定麻烦。

4、PLC有时下载时出现问题,稳定性缺乏。

5、没有扩展模块,当点数不能符合要求需要扩展时,必须使用2台PLC进行通讯,或者与其STC采集模块进行通讯。

6、虽然拥有中众多通讯口,但是只能通过网线下载。

7,不支持程序的上载。

总之,属于国产中不一味仿照其他产品的一员,虽有众多缺点,但是也会还值得一用的产品。

楼主:
7,不支持程序的上载。

这条什么意思?

楼主:
现在不太习惯的是他的编程软件。

网友A:
没有上载的功能……你目前不可能从PLC上载程序。

编程软件的使用非常简单,因为入门版不支持多个项目,所以只有一个项目,你可以使用5种编程语言进行编程,去其论坛看看会有所帮助,使用KW软件的还有如下厂家:菲尼克斯,研华,富士。

网友B:
腾控的PLC,硬件做的实在不错,但是软件这个编程界面实在不友好,我真不好说太多

网友C(2015-07-28):
回复内容:就是PLC里的程序不能下载到电脑里面来

引用 楼主:
7,不支持程序的上载。 这条什么意思?

网友D(2018-07-09):
就是PLC里的程序不能下载到电脑里面?

这是误解

如果您在下载时选择了下载源程序,那么程序是可以上载到电脑的

如果您出于保密考虑,没有选择下载源程序,那么程序是不能上载到电脑的,包括厂家都没有办法

也算作一个优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