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2的脉冲输出完成标志位不置ON

楼主(2013-04-27):
对于台达我是个小白,第一次使用,用的软件是ISPSoftV2.02。

先用ZRN指令回零,然后再走一个绝对定位DRVA。 可是同样的程序针对EH2的PLC就可以正常(脉冲输出完成后CH0通道的M1029会ON,CH1通道的M1030会ON)。 可是用在ES2上就是不正常(CH0通道M1029,CH1通道M1102)。

后来我在回零完成后强制置位M1029,可是一运行DRVA指令后M1029就自动复位了,而且指令脉冲完成后再也不会自动置ON! 搞死个人了! ES2有什么特殊设置的吗?

谢谢!

楼主:
木有人回复? 呵呵。  4.26号就打电话给台达上海的技术支持,根本不知道啥原因。 让我程序发给他们分析,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回复……

自己反复折腾,发现这破指令根本就和手册上说的不符! 比如针对DRVA指令,当使用EH2的时候,它可以在指令完成后就一直ON(直到下一条指令开始执行时才OFF), 而对EH和ES2则不行!只有DRVA前面的条件一直通着, 脉冲走完了M1029才置ON, 前面条件一断开,则M1029就不通了……   问了台达供应商的工程师,他们用WPLSoft说是都可以正常工作! 我只能判定ISPSoft是不成熟的东西……  关键是我习惯于用语句表和结构化文本,编程时又只会用符号标签,不用绝对地址。 所以对WPLSoft这类的软件几乎没法使用……

台达你说你出个ISPSoft都到V2.02了,难道连这基本的功能都不行?

还有个奇怪的,下载到EH型号的PLC,每次要监控,它就提示我说程序不符合需要重新下载!我日! 明明才下载完后监控,就说程序不符!

监控的时候只能选符号表里的东西!

还有,EH和ES2用ZRN回零指令,如果在回零结束前取消条件,则M1029根本不

网友A:
靠。你是高工啊。碰到的都是怪问题。

网友A:
问了台达搞伺服的。他说可能那ISP这欧化的破软件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