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铝盘断裂后使用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04-27):
    第一次遇到一台离心机电机(15KW)转子两端的铝盘均断开,因为没有备件,只能将就使用,不知这有什么不良后果,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有实际图片才能知道处理

网友B:
没见过铝盘断裂的,但是早期使用鼠笼铜笼条的电机,端环断裂后,会有较大的噪声,而且电机运转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