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技术电动执行机构

楼主(2013-04-27):
          电子式   BELL-60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BS-60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总线型   BELL-25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AS-25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智能型  BELL-160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B+RS160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概述引进法国伯纳德公司新一代先进技术,具有多种保护功能和多种控制方式,分为角行程、直行程、多回转系列,百种以上规格,控制主板不断升级换代、新品倍出,最适宜现代工控需求。已广泛应用于新建和扩建的大中型项目中,受到了用户的普遍赞誉。同时,我们在帮助用户将 DKJ和其它品牌的执行器更新换代成引进系列产品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现场经验。

引进系列特点

1. 引进的新一代智能产品我公司BELL、SD系列产品是引进法国技术,国内组装生产,关键元件原装进口,生产过程全部按照法国公司工艺技术要求进行,性能价格比优于原装产品。该系列产品结构紧凑,重量轻,功能完备,每小时启动次数达1200次以上,强大的逻辑控制电路,特别适用于自动化率高、动作频繁的工况。

2. 断信号保护功能当信号意外中断时,或当输入信号低于3mA时(视为断信号),执行机构可按用户要求设定停在全开、全关或保持原位上,并具有供报警用的输出接点。

3. 双向过力矩保护功能阀门在开、关的正常运转中,由于意外原因阀门卡死,使电机堵转超过额定力矩时,该机构自动切断电源,电机停止工作,保护主机设备不受损坏。同时发出故障报警信号,提示操作人员。

4. 机械、电气双限位行程保护功能当执行机构输出有效行程超过设定行程时,该功能起作用,保证不超出上下行程的两个极限位置。

5. 自动切换功能执行机构可实现“远方自动/远方手动/就地”三种状态切换,并具有现场电动操作、现场手轮操作功能。

6. 正反作用转换功能控制板程序具有正反作用转换功能,适合现场不同需求。

7. 动态电制动功能调节型电动执行机构控制板程序具有动态电制动功能,防止电机惯性惰走,保证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8. 双重保护功能的、高性能伺服电机电机均带有过热、断相保护功能,当现场出现意外,该功能将有效的切断电机电源,双重保护主机设备。电动机具有良好的伺服特性,频繁动做不发热。

9. 多种控制方式A.可接收标准电流信号、无源接点信号及总线信号。B.可接受多种电源电压控制。C.可实现调节型,开关型,机械电气分体型控制阀门。

10. 较强的抗干扰能力控制板主要芯片采用进口产品,性能稳定,使执行机构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输入输出信号采用屏蔽导线。

11. 固态润滑油脂确保设备任意角度安装减速机内部采用固态高品质润滑油脂,执行器可任意角度安装,长期润滑不泄露。

12. 相序保护功能可选相序自动纠正功能、缺相、错相保护功能。

◆ 电子式系列输出位移精确定位,整体比例调节型将放大器、位置发送功能集中在控制板中,实现真正一体化,接收4--20mA信号,输出4--20mA信号。

◆ 总线型系列具有PROFIBUS-DP通用总线接口,双向数字通讯功能,操作人员可只在控制室中对现场进行控制、远程编程、功能组态、在线监测、故障分析,操作维护。更具先进、方便、可靠的特征。

◆ 智能型系列A. 控制部分采用先进的CPU(微处理器)进行智能控制。B. 采用先进的红外遥控技术,在无需打开执行器箱盖的情况下,通过显示窗口就可以进行人机对话,实现各种参数的设定与调试,并自动保存,再次通电后自动寻检,采纳原设定的参数。C. 高亮大数字显示屏,时时显示执行机构的输入信号值,开度值,运行状态,各种故障状态。D.对执行器正反运行模式的修改、控制信号的切换、零位满位的设定、死区及制动效果的调整只需经过简单的参数设定便可以完成。

引进系列分类按输出方式分成三种 : 角行程电动执行器 : 输出力矩,90 度转角。

直行程电动执行器 : 输出推力、拉力,直线位移。

多转式电动执行器 : 输出力矩,超过 360 度的多圈转动。

按安装方式分成二种 :

直联式 : 通过执行机构输出部位的法兰与阀门等直接连接,这样执行机构可直接安装在管道上。

底座式 : 电动执行机构安装在一个基础台座上 ,并通过输出臂及杠杆与阀门连接。(仅限角行程)

按调节方式分成三种 : 比例调节型: 电动执行机构接收计算机、调节器等单元送来的4-20mA或1-5V的模拟量信号,执行机构的输出轴转角(或位移)与此信号成比例关系,并自动地完成调节任务。

远控型: 也称为积分型,电动执行机构接收脉冲信号 ,继电信号,可将执行机构的输出轴控制在任意位置。

开关型: 也称二位式 ,它接收开关信号,但执行机构的输出轴只能控制在开和关两个极限位置。(比例调节型电动执行机构在结构及安装方式上又分成两种型式:a.整体式比例调节型:执行器与位置定位器GAMX-D组成一个整体,整机现场安装使用。b.分立式比例调节型:执行机构也是由执行器及位置定位器构成,但执行器与位置定位器GAMX分开安装,执行器部分在现场安装,位置定位器则在室内或其它地方安装。实际上就是一个远控型配上一个单独安装的位置定位器GAMX。)

主要技术性能下述技术性能主要指比例调节型 ,对于远方控制型及开关型下列1、2、3、4、5、6项不涉及。1. 输 入 信号: 4--20mA DC

2. 输入通道电阻: 250 欧姆

3. 输入通道个数: 1个

4. 基本误差: 1%, 2.5%

5. 回  差: 1.5%

6. 死  区: 0.5%--3%连续可调 (可根据系统要求调整)

7. 阻尼特性: 无摆动

8. 电源电压: 三相380V~50Hz 或 单相220V~50Hz 任选

9. 工作环境: 温度: 整体式-10——+55 摄氏度,分立式-25——+70 摄氏度        湿度: ≤85%,周围空气不含有腐蚀性质

10.防护等级: 符合IEC145 IP65 (即防水防尘,分立式 GAMX为室内安装的除外),总线型、智能型IP67。11.断信号保护:根据需要供货时可选择全开、全关、保留原位,一般出厂时设为保留原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