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511究竟该如何接线

楼主(2013-04-27):
各位好,我是初学者。

关于CD4511芯片的接法。

我要做一个译码器,我用的是5V电源,在正极串了一个1K的电阻,把LT和BI两个角接的+5V,LE角接的是0V,其它角都没接线,然后我用万用表量其它管角电压,A-G输出均为2.5V,就是说全部为高电位,接上数码块之后均为点亮状态,不知道错在哪里,还望前辈给指教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