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直流电机并联运行--同步调试求助

楼主(2013-04-27):
两600KW直流电机,并联于两输入轴输入,一输出轴输出的并联型齿箱,两直流电机分别由一台6RA70直流调速器控制,1#为主电机,2#为从电机,1#电机速度控制,2#电机转矩控制,1#通过并行传输给定给2#装置,经产家调试好后运行一直未出现什么问题。就在这两年,这两个电机分别出现过烧坏,经修过后,装上去就出现此问题。两电机不同步。

具体操作如下:

装上电机,P51电流,速度,弱磁优化。 即:25.26.27。 然后连上联轴器。

空车各速度运行不平稳,调整至空车基本平稳,但带负荷又不平稳,带负荷基本调不平稳只是相对好些,但空车又不平稳了。不知怎么办。

主要调整主电机P225 226    155  156

从电机:P155 156

调整时两电机的155  156为一致,在优化出来的值基础上没作大的变动,调大调小没多少作用就又调回来了。

主电机P255 调大,调小都试过,在某一速度有作用。 226没变

现在在参数是这样的:

1#:P155   0.10   2#:P155   0.10(主不变,从电机这值最高调到0.28)

       P156     0.23                        0.23

       P225     3.0 (优化值7点几,最低调到1点几也试过,2.55时空车基本平稳,就40米档略波动)

       P226    0.159

动的就这些参数,不知道对不对,前面几次这样调基本能找到相对好的状态,可最近两次基本找不到状态了。

不同步的现象,速度振荡,电流振荡。其怪的是,有往左略好,往右运行更差。晕了,真搞不懂。

设备为铝合金热轧机。电机500/1500r/min的,齿比具体记不清,折算过来最高轧制线速度为100米/分。

网友A:
不好意思,玩不了,等待高手吧

楼主:
是有点伤脑筋。drivermonitor打不开,记得并行传送的转矩原来是连到的P433,有0.2s的滤波,电机修后用这个更不稳,就改成P500连接了。

楼主:
看到上面这话,可能有朋友会认为是电机是不是修得有问题。电机很久前的进口电机,在国内修的,修后本身肯定是没问题的,运行也不是几天几月了。我认为:可能特性有所变化,关键是怎么调。等待高人指点下。

楼主:
没进展啊。。怎么没人帮帮我呢

网友B:
可以联系我,531550708,这个比较简单了,

网友(2013-06-08):
楼主有进展了吗?俩输入轴,一输出轴,这个应该是主从强机械连接控制了,电机维修后出现的问题,那么应该是维修后的电机特性与传动参数不完全匹配,造成传动输出负荷分配不均衡,相互“较劲”。可以考虑加入转矩下垂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