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存储卡 S7-300

楼主(2013-04-27):
    300的PLC 更换新的空白存储卡需要把老卡的程序拷贝到新卡嘛?还是插上新卡后CPU会自动把程序存进新卡?如果需要拷贝具体步骤是什么(用编程软件 MPI连接)?

网友A:
应该需要重新下载吧。CPU不能存程序

网友B:
先把程序上载到电脑 然后插入新卡 再下载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程序上载到电脑 然后插入新卡 再下载程序

 这样保险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把程序上载到电脑 然后插入新卡 再下载程序

 存储卡在更换时,要注意先断电后插拔。

网友E:
电脑通过MPI电缆连接到PLC,将原来的程序上传到电脑,PLC断电,更换新存储卡后PLC重新上电,将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