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13-04-27):
请教各位我现在想将一个运算结果用ROUND指令转换成长整形,再化成整数。首先先将MD中的浮点数化成长整形存储到MD30中,再将MW32中的结果MOVE到MW34中,MD包含MW30和MW32,为什么不是将MW30   MOVE到MW34中,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因为西门子的PLC,其高位在前,也就是说,Md30由Mw30与MW32组成,但是MW30却是高字,Mw32是低字,所以其移动了Mw32,没下载你的程序看,纯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