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S7-200 5S开关脉冲怎么编程

楼主(2013-04-27):
本人想控制输出5秒开,5秒关,持续循环怎么搞。

网友A:
可以用两个定时器方法应该挺多

网友B:
看看上面的程序 是不是你需要的。

楼主:
是s7-200,楼上的可以吗,300是很简单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两个定时器方法应该挺多

两个定时器怎么搞啊 。

网友C:
这个必须得10个字

网友D:
振荡电路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上机测试过了!

网友E:
网络4是把0传送到VB0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啊  ,

网友F:
很简单,两个定时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