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组态问题

楼主(2013-04-27):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组态报警点满了吧,你用OPC做的的,你地层是什么软件和IFIX链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报警点满了吧,你用OPC做的的,你地层是什么软件和...

    谢谢 , 我是新手,那这对组态有什么影响吗 ?我没明白您所说的地层是什么软件是什么?我用的是AB的logix5000    通过RSLINX 软件  与上位通讯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