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通讯

楼主(2013-04-27):
我是刚刚学习的!用HL-340来接通讯!!!但不知道怎么弄!!!!求解!!!

网友A:
能把问题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2013-07-29):
谢谢你!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B:
帮我们解释下HL-340是啥呢?咱学习学习。

网友C:
首先你弄清楚或者说明白

1、什么设备之间通信?

2、通信方式:以太网、485、还是什么通信类别?

3、两边设置参数、端口、等等要一致的;

4、遇到问题详细点,我们好给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