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PDP+Coupler的知识

楼主(2013-04-27):
求助高人具体讲解一下:两个PLC之间是怎么通讯的啊?谢谢

网友A:
两个PLC之间如何通讯,首先需要的说明两者目前的物理接口,不同性质的接口无法实现通讯,所以你需要摆出实际的情况,至于你的主题说DP-Couple如何使用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