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报警温度已经降低却不能复位

楼主(2013-04-27):
我们公司用的ATLAS无油空压机主机出口温度过高报警停机。可是在线温度值已经降低到正常值依然不能显示重置(不显示重置就无法复位)没有办法复位。后来经该温度传感器重新插拔后,显示重置可以复位了。请问这是究竟是什么原因

网友A:
ATLAS这个情况我也碰见过,但是我们那台机器是22kW的有油机,一上电很多报警,检查线路良好,并且是买来的新机器,没有开过的,所以就把连接器部分,插拔一下,再上电,都好了,所以我怀疑ATLAS的控制器连接器有问题,你最好插紧一点,这样子压缩机震动就不会把他震出来了!!!

网友B:
以前没有用过,但是思路和上面的差不多。

网友C:
进口压缩机组的控制程序一般都很怪,可能是ATLAS 的控制器输入值超过控制器输入的极限值,比如说欧姆值,或者电流电压值,为了保护控制器,老外的一些控制器设置了超值保护,所以你重新插拔就好了。建议你修改相应程序,设置DEFAULT VALUE或其他一些不必要停机的参数,减少停机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