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浅谈plc寄存器与储存器的区别

楼主(2013-04-27):
plc

存储器与寄存器有什么区别,好像都是可以存的

网友A:
编程的过程就是操作存储器的过程,我不认为应该把寄存器和存储器分的很清晰,就把它们统一成存储器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程的过程就是操作存储器的过程,我不认为应该把寄存器和...

网友C:
寄存器是里面的东西,就是点数字节类的,存储器是内存容量。两者不可混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