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不稳定

楼主(2013-04-27):
想问一个队各位大师小菜一碟的问题,就是我现在用一个温控表xtmd-608运行不稳定,操作工说这个仪表有时设定温度是100摄氏度,但显示温度达到两百度!可是当我到现场看的时候仪表一切正常,真心不知啥问题,仪表进行过自整定参数调节。感谢各位大师的解答。

网友A:
参数设定的肯定不对的,设定100,怎么会跑200呢,到100就停止加热了,你是调节还是加热器,靠介质加热还是什么呀,

网友B:
仪表参数设定的不对,重新设置一下仪表二级参数。

网友C:
有时候是温控内部出了问题。

网友D:
如果操作工不是和你开玩笑,那么这种情况是有的。

有可能你的仪表后现场来的信号线接线不牢,造成的温度显示偏高或者受振动出现间歇性温度显示不准。

有可能你现场的温度传感器接触不良,受现场振动间歇性的出现温度不准。

有可能你现场仪表的接线不牢出现不确定性的温度变化。

有可能温控器突发神经病出现内部电路的不确定性故障。

网友E:
舌对鸟,,,温控仪老喜欢打摆子,犯神经病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