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哪个正确

楼主(2013-04-27):
此题有四个答案,你认为哪个正确?

稳压管在稳压范围内,流过管子的电流称为(  )。

(A)额定电流;(B)整流电流;(C)稳定电流;(D)工作电流

网友A:
C,稳定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稳定电流。                    ...

网友C:
D是正确答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是正确答案!!!!!!!!

稳压管的特性是稳定电压,在电压波动时使其该点电压保持不变,但流过管子的电流是变化的。

网友E:
稳压管的主要参数   (1)稳定电压Uz Uz就是PN结的击穿电压,它随工作电流和温度的不同而略有变化。对于同一型号的稳压管来说,稳压值有一定的离散性。  (2)稳定电流Iz 稳压管工作时的参考电流值。它通常有一定的范围,即Izmin--Izmax  (3)动态电阻rz 它是稳压管两端电压变化与电流变化的比值,如上图所示,即这个数值随工作电流的不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D是正确答案!!!!!!!!

网友G:
(D)工作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D)工作电流                    ...

网友I:
(D)工作电流,但是有些质料或手册也称为(C)稳定电流

所以楼上的答案都对。

网友J:
在稳压范围内流过的最大电流,就是可以稳定工作不至于烧毁管子的电流称为稳定电流。而实际使用中的工作电流其实是小于稳定电流的,即电路电压范围小于管子的稳定电压范围。而题目所说是稳压范围内,所以个人觉得,稳定电流更对。

网友K:
C)稳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