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上电后程序丢失怎样解决

楼主(2013-04-27):
将AB PLC程序下载到PLC后,PLC程序正常运行,但一PLC一断电再次上电后,指示灯“RUN”灭,“FLT”闪烁,请教各位高人指点迷津,怎样解决。

网友A:
查看诊断信息。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呀,看看接地或外界是不是有别的电压穿过啦。

网友C(2022-04-21):
电池也换过了,程序里要设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