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牌子PLC重新上电后程序丢失

楼主(2013-04-28):
将AB牌子的PLC程序下载到PLC后,PLC断电之前能正常运行,但断电重新上电后PLC程序丢失,运行指示灯灭,故障等亮,请教各位高人指点怎样处理。

网友:
厂里的slc5/04出现这种情况,每次重新下载就好,后来更换才好了

网友A:
是电池的问题吗?我们用的1756有电池的

网友B(2020-05-18):
 电池的问题

网友C(2021-04-14):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

我也预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问题

电池有电的

网友C:
后来怎么处理了?

网友E:
干扰有时也会引起掉程序,同时带电容替换电池的CPU程序版本最好21版以上;

网友F(2021-08-22):
电池是不是挂了

网友G(2022-10-15):
1756也掉程序,L61版本严重,L71好些

网友H(2023-01-01):
把程序写到EEPROM里面,下次上电就没问题了

网友I(2023-03-28):
电池部分坏了,重新换电池,还不行就是电路板中存储供电部分有故障

网友J:
主要是老版本的问题 设备不稳定  下载程序丢失导致故障  也有部门是电池问题

网友K(2023-05-28):
更换一下机架电源,我们遇到过类似故障,更换电池不起作用,还处理器现象也一样,最后更换机架电源解决

网友K:
更换一下机架电源,我们遇到过类似故障,更换电池不起作用,更换处理器后现象也一样,最后更换机架电源解决

网友L:
把处理器打到远程模式,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M(2023-08-01):
你好 我是主营ABPLC  模块  cpu  变频器

网友N(2023-12-28):
我们之前也遇到过,最后更换了模块好的。

网友O(2024-09-26):
更换电池

网友L(2025-09-29):
换机架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