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ot1000怎样显示星期

楼主(2013-04-28):
星期一、二、到日是怎么显示出来的。谢谢1

网友A:
触摸屏由系统时间的,实在不行就用程序里面的特殊寄存器吧,具体查手册

楼主:
能仔细点么?第一次用三菱PLC,也许以后也不用,时间紧,大虾多指点下。

网友B:
读取特殊寄存器DXXX的值,GOT的“一般信息显示”;输入0-6的状态文字后即可显示。

网友C:
把D8019这个字元件,做成数据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还是没搞定、着急中。。。

楼主:
原来注释就可以搞得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