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四个输入口,怎么输入16组信号了

楼主(2013-04-28):
请教各位师傅,三菱plc四个输入口,怎么输入16组信号了

网友A:
没人理你,哈哈哈和哈哈哈

网友B:
外围可以采用同一性质的接点并联或者串联的方式,比如四个一组并联后,再进PLC输入点,这样可以节省输入点数。

网友C:
是不是传说中的矩阵输入,,只了解一点矩阵输出的,估计一个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传说中的矩阵输入,,只了解一点矩阵输出的,估计一...

网友E:
16个信号,应该还有4个输出信号配合吧,三菱的矩阵命令可以通过输入输出点组合扫描,例如8点输入8点输出扫描组合,可以得到8*8=64个信号,实际PLC内部也是循环处理的,也就是每一个扫描处理8个点的信号然后锁存,后续7个扫描不做处理(每一个扫描处理8个信号并锁存),到第九个扫描再次处理第一个的8个信号,依此规律,实际这个响应时间比直接接入PLC处理慢了几个扫描周期(周期数等于输出点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