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三菱plc四个输入口,怎么输入16组信号

楼主(2013-04-28):
请教各位师傅,三菱plc四个输入口,怎么输入16组信号了

网友A:
建议楼主看一下,PLC输入I点,模块上有标识吧;

网友B:
X3,X2,X1,X0:

0   0   0   0   信号状态1

0   0   0   1   信号状态2

0   0   1   0   信号状态3

0   0   1   1   信号状态4

……

1   1   1   1   信号状态1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3,X2,X1,X0:0   0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