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点动控制

楼主(2013-04-28):
请问,台达B系列变频器怎样实现正转点动和反转点动?

      台达c2000系列变频器怎样实现正转点动和反转点动?

网友A:
这个看说明书,一般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B:
使用端子控制FWD(正转),REV(反转)

网友:
使用多段速与FWD(正转),REV(反转)组合

网友C:
  这个正反转的接线及操作设置一般看看说明书,一般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的。